请问通用定时器制作原理

楼主(2008-06-10):
(无正文)

网友A:
555定时器用起来最方便了

不知道你具体“定时器”做什么用,什么指标,用555一般可以满足要求。
一般的数电书里有,也可以下载厂家的器件资料。
复杂的情况可以考虑用一片单片机。

楼主:
请教通用定时器设计原理

1、由RC充、放电路构成的模拟电路定时器;
2、有计数、分频电路构成的数字电路定时器。
要求
   控制AC220伏负载,待机无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