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的工作电流不停的变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08-06-10):
在一块小板子上用了两个电源模块。转换电源正常,但是工作电流一直变个不停,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工作正常就行了呗,管它怎么变

楼主:
呵呵

那不是电路工作不稳定?

网友A:
如果工作不稳定的话,那就不能算工作正常了。

要看你具体是什么电路了,有些电路它的电流本来就是在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