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中三极管接法

楼主(2008-06-10):
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电路图三极管接法是正确的吗?我的数码管用的是共阳,感觉三极管这样接不太对,三极管导通应该是P2口输出1,但这样射极输出不是低电平吗?这样能选择相应的数码管吗?请大家给看看,谢谢

网友A:
很不好

各三极管未饱和。
P0口的驱动方式也奇怪,没有限流,而那8个510欧电阻没有什么用。

楼主:
三极管接法不对吧

8个电阻是做为上拉电阻使用的啊,而且对于P0口不是OC门吗?要接目拉电阻的啊。只是不很清楚为什么三极管要这样接,个人认为不对。请指点!

网友B:
把三极管换成PNP的,E和C交换下。

如果你的P0口没有用做它用,P0口的上拉电阻是多余的。
应该改成串联在P0口上,做限流电阻用。

网友C:
用 NPN 也将就, 但必须去掉基极电阻

8个电阻接法肯定要改

网友D:
呵呵,这好像是挺基础的

楼主:
感谢

谢谢祝位的指点,我是电子电路也是刚入门,所以要请教大家啊!谢谢了

网友E:
我连初学者都不如:我没发现三极管有问题

你不是共“阳”极吗?“阳”不就是正吗,这儿当三极管导通时,5V不就提供给“阳”极了吗???

网友F:
三极管导通需要e极正偏

这个电路中,上拉电阻在做坏事情,P0口的灌电流都被浪费掉了,若要将LED的负极拉低到0V,每一段要浪费掉10mA,要显示个8估计很难。
实际上也不可能拉到0V,输出能力不强也算可以保护数码管。

网友G:
去掉510ohm电阻(七段数码管就是上拉来的)

NPN换成PNP
(可能程序也要相应的变一下);
要不要七段管和P0之间串一个合适的电阻吧(看你七段管的参数定)

网友H:
以前也用过这个电路!

以前好像用过这个电路,但是现在忘记了!呵呵!!老了!!!!没记性了!

网友E:
回8楼

是不是因为P2口是OC输出,所以大家才要换P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