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二极管接收到光信号之后,信号是怎么变化的.

楼主(2008-06-10):
光电二极管接收后,两个运放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A:
信号怎么变化?

光电二极管, 当然是光变电流变, 光越强电流越大

这个电路应该是测交变光的.
前面两个运放电路其实还是 I/V 变换, 但被电容隔直, 只对交流分量起作用
电源通过两个20k电阻给管子加上直流偏置

两个I/V变换电路反相, 所以整体是一个·差分·交流 I/V 变换电路

楼主:
后面一个运放的作用

这种接法是不叫跨导接法.后面一个运放应该是滤波吧.谢谢

网友A:
当然不叫"跨导"接法, 叫"跨阻"接法

第三个运放是单位差分放大器, 同样是只通过AC分量

I/V变换器 = 跨阻放大器
隔直 = 高通滤波
单位差分放大器 = 减法器

所以不必纠缠名词吧, 而且三个运放都是边放大边滤波 (实用电路往往如此), 所以滤波器和放大器也分不开

楼主:
谢谢!

刚注册.有问题以后还要请教您.谢谢!

楼主:
第四个运放的作用

第四个运放的正输入端的上拉Vref2和R12是做什么用的.放大的吗.还是只是滤波.

网友B:
差分放大电路

网友A:
第四个运放和R12在哪儿?

另外你的图看得很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