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虾们,做一个放大电路,电路板上电源滤波应该怎么

楼主(2008-06-11):
请问大虾们,做一个放大电路,电路板上电源滤波应该怎么处理?
选用开关电源正负18V输入,应该怎么处理呢?不知道正规的应该采取怎么样得措施哪里能有这方面的详细点的资料呢?谢谢了

网友A:
C, RC, LC

无所谓"正规", 最基本的用C(电容), 还不够就用RC, 如果电流大就用LC
不怕麻烦再加+/-15V稳压器

网友B:
做二次稳压

如果开关电源作为模拟电路电源的话,应该做二次稳压。用LM317将开关电源输入稳定在18V。
当然最基本的,在各个芯片的电源输入引脚根部都要加0.1uF的电容。

如果是母板式结构,应该在各个插卡板的电源入口处加10uF,0.1uF并联的电容。

楼主:
谢谢两位大虾

多谢!!!!!!!!!!

网友C:
学习了!

其实对于电源处理是很重要的,我以前也试过电源没加电容,很容易烧坏芯片!

楼主:
谢谢

谢谢!
有没有详细点的系统点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