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MOS管,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8-06-11):
请高手指教一种 MOS 管

CC1A036
CP38N00P

小弟手头有这样一个mos管,试验后非常合用,发热量非常小,可是不知道价格和具体参数,网上也找不到相关资料,请各位高手赐教!

   谢谢!

楼主:
请帮帮忙!

找了好久都没找到!

请知道的 兄弟朋友们指教!

或者介绍个 好的搜索网站!

不胜感激!

网友A:
怀疑你眼花了

N前后分别指电流(A)、电压(X10V),如38N06表示38A,60V

楼主:
谢谢!

上面是这样标的!
非常清楚

我再确认了 下,是这样的!

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帮忙看看呀!

提供点 意见呀
谢谢!

网友B:
说下你的应用场合大概就知道了。

楼主:
re

主要是驱动 8A以上电流 的开关
以前用IRF630发热大,驱动电压高

这个管子试用后,发热小
但是找不到参数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