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要来请教大家了!谢谢啊!

楼主(2008-06-11):
请教一下大家啊,下面这个电路,输入的正弦波峰值是正负5V左右.输出的方波峰值是正负8V.
为什么能产生方波啊,方波1和2有相位差是什么原因啊?俺只知道,后面两个运放是电压比较器,左边的运放好像是反向放大器吧.唉,好难啊!

网友A:
正玹波放大太多,后面的运放饱和了出来的就成了方波.

感觉左边的运放可省掉.

网友B:
输入正负5V左右.输出的方波峰值是正负8V,

一个运放就行了.

楼主:
要产生两个有相位差的方波啊,一个运放不行吧!

C1,R3和C2,R4的值不同,这应该是产生相位差的原因吧?但不知道为什么啊?

网友B:
相位的多少可以用迟滞效应来实现,

加点正反馈就有了.
还不对称,搞得这么怪干什么?

网友C:
相位或者占空比

相位或者占空比应该跟正弦波的周期、电阻(充电电流)、电容(充电容量)有关吧!!

网友B:
迟滞比较器也有相位延迟,

要求不高时能省就省点.

楼主:
俺是抄的人家的电路啊,哪会自己弄啊.

我觉得好像是C1,R3和C2,R4这两个高通滤波器的参数不一样所以才有相位差吧.
不知道前面那个运放有什么作用.
我是抄别人电路板上的电路啊,哪还会做什么迟滞比较器啊.模拟电路俺只敢抄别人用过的,自己不会弄.

网友B:
做什么用你总该知道吧?

网友D:
前面的运放就是反向。

另外那不是高通滤波器,感觉就是两端相位不同。不晓得说的对不对?

楼主:
不知道是什么作用啊?

只看到这两个方波又接到一个模拟开关芯片的控制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