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问个OP积分电路问题

楼主(2008-06-12):
OP积分电路的V- 与 输出间 加的电容C 是不是做
频率补偿用的 ? 我觉得这与传统的MILLER补偿不一样,
原因就是OP的ro不能忽略。那如何定性这个电容的作用??
直接推导的积分公式不太理解时域 和 频域 的意义~ 谢谢了

网友A:
已经明确是积分电路,那么这个电容就不是频率补偿用的

“如何定性这个电容的作用”
就是积分啦!
名称就叫积分电容。

楼主:
谢谢maychang

我的意思是对闭环的零极点肯定有影响,那对信号的频、时域响应也会有影响~
那影响是如何具体体现的呢`~??

网友B:
影响带来的结果就是“积分”啊。

楼主:
--"

那MILLER效应跟这“积分”有什么异同?都可以认为加大RC常数让响应速度变慢~?
感觉还是没理解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