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这个电路行不行啊?

楼主(2008-06-13):
用带AD功能的单片机来测电压,输入信号的电压可能大于3.3V,于是用了个3.3V的稳压管来保护单片机的端口,大家看这个电路行不行啊.

网友A:
不好,稳压管有漏电流

楼主:
那怎么办啊,awey!

我好不容易才想出来的啊.

楼主:
-

有漏电流,测的电压会不准吗?

网友A:
想办法不要让Vin大于3.3V

简单一点的直接加个二极管到3.3V,一般问题不大。

楼主:
awey,你说的是不是这样啊?

网友B:
R?用103的话可以不要稳压管

非要保护的话那就在IO分别与电源、地并接钳位二极管即可

不懂的话就去搜索关键字“钳位二极管”...

网友A:
6楼的图可以

如果输入可能有负电压的,还要对地接个二极管。

xwj说的箝位就是这个意思

楼主:
太好了,谢谢你们哈!

刚才还在纸上比划着xwj说的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