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电容对交流220分压吗?

楼主(2008-06-13):
可以用电容对交流220分压,然后取出电容的分压值之后在测量?
或者是用电容降压将交流220电压降到10V,然后再给其他电路供电?

感觉不对啊?有人要这么做?

网友A:
可以

可以啊

网友B:
可以,只是与市电不隔离,要注意安全

楼主:
电容

电容不消耗能量吗?假如10毫安电流,进入220V 输入功率是 220V×10毫安
负载消耗功率是 10V×10毫安
剩下的那些功率应该都消耗在电容上了,电容本身是一个不消耗功率的器件,那他的功率是怎么消耗的,被等效电阻等,如果消耗了功率的电容不会因为消耗功率发热等烧了吗?

请人解答?

网友C:
理想电容不消耗能量。在交流电路中,电容不断储电和放电

所以电路中有电流。但是电容本身并不消耗电能。电容上的电压和电流相位相差90度,结果功率就是0。

网友D:
电容分压

在类似测量电路中可用,
做为电源电路,则不太适合.

楼主:
好像明白了

进入220V 输入功率是 220V×10毫安,输入端的功率这么计算是错误的

还有交流电 电压和电流角度 的问题,输入端的功率不是这个乘积,还要有一个cos角度,
这样应用的时候输入功率就小了,比用电阻分压的时候省电啊。

网友E:
功率因数

楼主:
电容什么情况下会烧了?

电容也会着火的,在电容耐压满足要求的情况下,以前有一次用电解电容滤波,结果电解电容就着火了,耐压肯定满足要求,既然电容是一个不消耗功率的,那么那种情况下是如何着火的呢?

那种情况会着火,如果将电容串接到交流220V的线路中,过的电流比较大的时候,电容不会着火吗?

楼主:
这样可以吗?

我想指示220V的状态,用一个电容分压,这样实际可以工作吗?

网友D:
这样不行的

距离实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楼主:
电容分

既然电容可以分压,那么为什么这样应用不行呢?
谁具体给解释一下。

网友D:
185.52mA会烧掉LED

网友B:
1、电流太大;2、LED反向击穿电压高,反向消耗功率过大,也

所以,
1、必须减小C值
2、LED必须反向并联个二极管,二极管无耐压要求

不懂的话自己去分别分析正、反向电流的路径

网友F:
即使用较小的电容,按照xwj所说并联二极管

稳态工作时电流正常,上电瞬间电流也可能相当大,可能烧毁发光管。应该串联电阻限制上电瞬间电流。

楼主:
dui

交流220的瞬间上电电流,瞬间电流会有多大啊 sin的导数是cos,在0°的时候导数最大,瞬间电流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