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奇怪了,发光二极管居然会闪!!!

楼主(2008-06-13):
(无正文)

网友A:
发热--膨胀--断开--冷却--接通--发热...

楼主:
为什么膨胀会断开?

难道做的时候就没完全接触好?

网友A:
笨,因为金属和塑料的膨胀系数不同啊

除了大功率照明用LED,
一般指示用的LED都是电流很小的,是不会感觉到发热的

而你的电路没又限流电阻,LED电流严重过载,因此就烧坏了

网友B:
LZ很牛!用嘴感觉微烫!

以后急转弯:
请问电工的嘴用来干什么的?
A:吃饭B:说话C:接吻D:测温

楼主:
xwj骂的是!

楼主:
不是还可以用舌头测三极管的吗,

网友C:
鼓励用于尝试,但是也要首先注意安全……

网友D:
我基本都是用手.楼主牛人,直接kiss

网友E:
进来才发现想歪了

引用 网友D: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9楼: 我基本都是用手.楼主牛人,直接kiss

网友A:
想歪了还不去面壁?

网友F:
其实有很多人都用过嘴去KISS一些小元器件来测其有多烫,呵呵

其实有很多人都用过嘴去KISS一些小元器件来测其有多烫,呵呵!!我试过KISS一些IC.呵呵,因为我的手平时都比较热,探不出来,可能嘴唇的温度比较低,这个要回去看一下十万个为什么里面有没有说这个.不过,要小心,手有静电的,一不小心会影响到电路的哦.呵呵!!

网友G:
我一般使用鼻子闻

网友H:
我一般用手!用鼻子的时候,一般情况下都快胡了才闻到,

网友I(2009-10-10):
用嘴测烙铁有没有通电。

网友J:
:funk:超人....KISS....很好用吗?>??有机会也许许

网友K:
我有个测度计,直接用那个测,更准

网友K:
24R的电阻的电流非常大吧,是不是用在功率?有没可能,这是这里不稳定,电阻有变化,引起的

网友L:
可能是电池有保护电路,就像的手机锂电

网友M:
个人认为;
加在发光二极管上的电压是7.2-6×0.7=3V, 假设发光二极管的正向压降小于3V,由于电流的原因,导致发热,VF发生变化,在3V附近变动,就会时亮时暗。

网友N:
看上去老X原来也闪过的样子~

网友O:
一般限流电阻都是选多大的?

网友P:
电流很大啊 ,LZ很强悍啊 ,幸好没在您嘴里爆掉·~~…^_^

网友G:
原来是个老贴

网友Q:
原来许多人根本不适合干电工!

网友R:
个人认为;
加在发光二极管上的电压是7.2-6×0.7=3V, 假设发光二极管的正向压降小于3V,由于电流的原因,导致发热,VF发生变化,在3V附近变动,就会时亮时暗。 ...
引用 网友M:

我比较认同这种观点,我也感觉应该是一开始电量还比较足,所以LED常亮,当电池放电到一定程度,电压下降,在发光管导通电压附近变动时就会时亮时暗。

楼主可以在它闪烁的时候量一下发光管两端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