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放大调试求助

楼主(2008-06-13):
贴图是我的测试电路,在板子上用到了其中的三极管放大部分,输入是0.7V摆幅的模拟信号(10MHz的图像信息),要求输出AC=3V,DC=2.5V,板子是5V供电的.
现在发现一个问题,显示1pixel时周边的几个点都有显示,从示波器上测得了放大后的波形,变形严重,显示1pixel时输入脉冲宽度是100ns,经过放大以后的波形变得幅度很低,而且边缘很不陡峭.同样的,把输入脉冲变宽些,放大后的幅度看起来就好很多,怀疑是放大电路的高频响应不好,但对三极管放大的调试没有经验,请教各位,帮忙解答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
测试波形

示波器测试的波形,黄色是输出,蓝色是输入.蓝色的第一个脉冲是1个象素宽的数据,后面的是一串象素宽的数据,放大后黄色的第一个脉冲很差,求解!
Thanks!!

楼主:
三极管型号

忘记说了,用的三极管是MMBT3904,不知道这些电阻应该设置成多少比较合适...

网友A:
capture的电路画出来了,仿真一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1、10u电容大了,用1000p就足够了,真实的10u电容在高频下的阻抗不好说了;
2、输入幅度0.7(峰峰值1.4V),放大倍数大约是5,输出超过5,导致限幅,波形失真;
3、输入幅度太大,再加上C3的存在,晶体管可能工作在乙类或丙类状态,输出波形导通角小于360度,自然是失真的;
4、像这样的单管放大,如果要作甲类放大,想获得足够高的输出幅度,提高电源电压是必然的。至于原因嘛,自己想吧。

网友B:
增大R2的值,或减小R4的值

增大R2的值,或减小R4的值

网友C:
同意5楼的说法

同意5楼的说法,不过还要在R4上并联一个103电容以提高交流信号的放大度。

楼主:
有改善了

To 4/6楼,

在R4上尝试了并联51p,100p,200p,发现200p的时候效果有极大的改善,如贴图,对高频的放大倍数有明显的改善,但有个问题,放大后的上升速度怎么那么慢?有什么措施可以改善么?

谢谢!

网友D:
这应该是三极管过饱和造成的,

应在三极管的B,C极之间接个什么二极管来着.

网友E:
如果你計算的放大電路不出錯的話,你就減小輸入電容的容量,就OK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