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很多芯片采用3.3V供电?

楼主(2008-06-13):
我发现几乎所有的硬件电路上都有3.3V
请问这个3.3V是怎么来的,有什么来历

网友A:
常用电压有1.8V、3.3V、5V、12V、15V、24V

没什么理由吧?大家都用,你不用,东西不好卖。

以前6V用得比较多,后来TTL电路用5V供电,6V慢慢就用得少了。

网友B:
有些是为了低功耗,有些是为了增加芯片的集成度

网友C:
感觉搞电的都喜欢这些数字~~~~

例如电阻电容,通常是1,1.2,1.5,1.8,2.2,2.4,2.7,3.3,3.6,3.9等等。

网友D:
瞎猜

1. 取 5V 的 2/3
2. 3.3V CMOS 的电平标准刚好和 5V TTL 相同 (也许是无心插柳, 并非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