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常用LM78XX和LM79XX系列的稳压问题

楼主(2008-06-13):
情况是这样的,原来没考虑这个白天晚上电压变化比较大的问题,直接用了一个输出+15/-15/+5V的开关电源接到了做的板子上面
但是一到了晚上,电压高到了20V以上,而选的运放MAX VOLTAGE却是+18/-18V,搞得运放很烫
想选点器件就找个一般的实验板做个稳压的电路,使电压能稳定在+15/-15/+5V就好了,自然就想到了78XX/79XX系列。但是看了DATASHEET后,发现规定输入电压都比输出要高出一定比例,如果白天电压低的情况可能还会出现输入比输出低的情况,请问这个时候78XX/79XX系列还可以用吗?目前也只能找到220V市电和我说的那个开关电源了,没有其他的了。
请问有什么比较便宜简便的方案吗?谢谢!

网友A:
串二极管

在电源线上串二极管降压,电压低时你的运放应该也可以工作的

网友B:
用2个15v稳压管吧。

网友C:
一定要用 +/-15V ?完全可以改用 +/-12V

网友D:
开关电源调整率这么高???

扔了算了

网友C:
还是楼上的治本,呵呵

网友E:
可以选择LDO

不过也要考虑损耗问题,防止LDO过热.

楼主:
回2、4楼

因为电路中+15V还要供一个驱动电路做驱动作用,所以不希望电压降低,只希望能够稳定在+15V

楼主:
稳压管

单纯用稳压管好象提供的电流不够啊

看来78XX/79XX系列是没戏了,准备找几个稳压管和三极管做个简单的串联稳压电路

开关电源确实那个样子,手头的和实验台的都很不稳定,确实没办法

网友F:
各位牛人,为什么晚上和白天电压变化大?我新手

网友G:
那是因为你用的根本不是“稳压电源”

任何稳压电源不论输入电压怎么变,只要在容许范围内且负载合适,输出电压必须是稳定的,即使超限也不能明显波动。

网友H:
白天用电的多,晚上用电的少.

网友I:
和10楼的问题一样!

网友J:
换电源吧

网友K:
晚上输入电压会有多高?

会导致输出电压升高5V,开关电源比较差!!换掉!

7808,对地加个7V的齐纳二极管,升压!---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K:
如图--望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