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牛们:电流采样信号线 如何做过压保护?

楼主(2008-06-14):
系统本身就是对几路电流+采样电阻采样,为了防止其电源线(24V)与其短路等过压现象如何做过压保护呢?谢谢!

楼主:
re

由于电流输入,如果加一些普通的保险电阻+稳压管,直接会影响电流精度。
不知道有没好办法来实现?

网友A:
采样电压应该很低,并个二极管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