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恒流电路

楼主(2008-05-26):
(无正文)

网友A:
搜一下,很多.

楼主:
搜不到啊

输入直流为3V的,输出为20MA的恒流电路

楼主:
恒流电路

输入直流为3V的,输出为20MA的恒流电路

网友B:
简单!

在运放的输出上接一个NPN的b极,c极接二极管的阴极,e极接一个精密电阻到地并将e极的电压引到运放的副端输入,在正端接一个电压就可以形成一个标准的压控电流源了。参数自己计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