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问题

楼主(2008-05-26):
        90个LED并联, 每5个一组串联一个限流电阻,  请问一下不用其他驱动芯片而仅用直流变压器可以吗?用驱动芯片和不用驱动芯片有什么区别?  该变压器是220V--250V  50HZ 输入,请问输出要多大的直流电压和直流电流的电流的变压器?
       请不吝赐教,感激不尽,静等各位大哥的答复,谢谢。

网友A:
拍砖:

一个算20mA,20x90=1.8A,,这样一来,你有个2V2A的变压器就可以了。另外,既然5个一组,也可以将五个串联,,,,然后并联,,,我是菜鸟,只为拉拉人气

网友B:

可以采用多组电源供电的方式,另外可以采用具有升压的IC,一片可以驱动12支LED,输出电流是350MA,采用芯片,会使得LED比较稳定,不会闪烁。另外可以节省外围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