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ADC的无噪声码分辨率,如何计算?

楼主(2008-05-26):
什么是ADC的无噪声码分辨率,如何计算?
什么是ADC的无噪声码分辨率,如何计算?

比如我有一个16bit的ADC,现在折合到输入端的总噪声RMS值为4LSB,请问该ADC的无噪声码分辨率是多少?

什么是ADC的无噪声码分辨率,如何计算?是不是就是说这个16bit的ADC只相当于14bit了?

谢谢~~~

BTW:什么是ADC的编码跃迁噪声??

谢谢

网友A:
re LZ:

编码跃迁噪声是对于非理想ADC而言,即在假设输入为理想无噪声源的情况下由ADC内部噪声对量化(编码跃迁)所形成的一种噪声。

由于编码跃迁噪声的存在,才会引入无噪声码分辨率的概念。它阐述了在输入为理想无噪声源时,实际ADC所呈现的分辨率。由下式确定:

无噪声码分辨率 = log2(2^N/编码跃迁噪声(LSB))

楼主:
HWM

你的资料在哪里找的?

楼主:
HWM

”即在假设输入为理想无噪声源的情况下由ADC内部噪声对量化(编码跃迁)所形成的一种噪声”

这里的ADC内部噪声是不是排除了量化噪声?

网友A:
re 4楼:

量化噪声是另一个概念,严格来说不能称其为“噪声”,把它理解为量化误差更为合适一点。

编码跃迁噪声指的是由ADC中模拟部分或Σ-ΔADC的固有误差对理想量化传递函数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