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为什么实际电路不振荡?

楼主(2008-05-26):
下图是用Multisim仿真的电路图,这是典型的三点式振荡电路,图中的电感L1考虑实际有电阻,所以加了电阻R5。在仿真中可以实现振荡,但实际中就是振荡不起来,折腾很久都没搞定,哪位大虾能否指点一下可能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慢慢调吧~~~

把R5去掉吧换成一个电容~~~~~

然后仔细调整C3与C4的比值吧(改变反馈系数)

祝好运~~~~~~~

楼主:
有没有理论计算?

R5其实是实际电感L1所带的电阻,我是为了仿真更准确才加了这电阻,这个电阻实际当然是去不掉的。
调C3与C4有什么方法可循?
难道这样漫无目的的调,那太费时了

网友A:
~~~~

这个电路在童诗白的书里面有具体的计算~~~
看一看~~~~~

网友B:
R3到地之间接个50或100的电阻吧.

楼主:
为什么要加个电阻?

加个50或者100的电阻有什么用?
要加那不如直接改R3的值啊

网友C:
RC

楼主的参数看来应该是一个频率很低的振荡器,为什么要用LC的呢,改成RC的或许会更好些吧

楼主:
to mic1984

其实设计这个电路主要是为了测量电感L1的,因为电感L1随时间变化,所以采用这样一个电路来测量

网友D:
C1增大100倍,R7改为1K,C3,C4容量互换。

网友D:
测电感建议用席勒不要用克拉泼。

网友E:
df

你的multisim 是下的, 还是买的盘呀,  我下的怎么都安不上,

楼主:
to 阿斯蒂芬

用席勒电路是不是因为这种电路频率更稳定?
PS:实际得到的振荡电路用示波器测量,频率确实不够稳定,波动大概在10几HZ

网友F:
100K?分压?

是不是大了点????
算过IB了没有?
0.15ma,是极限了.

楼主:
实际测量算过了,应该没有问题的

现在是能起振了,就是用示波器测得的频率不是很稳定,有10几Hz的波动,向对这个进行改进,好像席勒电路频率稳定性更好,不过用一个远比C3、C4的电容与电感L串联时就已经不起振了。。。

网友G:
z

为什么起震时间达到20毫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