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66的应用问题

楼主(2008-07-18):
今用一PHILIPS 的CD4066做模拟开关,把输入模拟量切换到AD口,发现一问题
当输入为零时CD4066的输出有0.172V电压,怎么了?如何消除?

网友A:
RE

看这个电压值是否在有信号输入的时候也存在,如果是这样就在程序里,把这个电压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