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源滤波器中为什么通带放大倍数一般要小于3才不会振荡

楼主(2008-07-19):
(无正文)

网友A:
参考《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三版 352页——童诗白

楼主:
就是搞不懂这话!!

为什么分母中的一次项系数要大于零电路才能稳定工作?

网友B:
教条了吧

网友B:
可能是针对特定的电路,不是所有的BPF

网友C:
一般都是1比1的,不放大.

网友D:
正负反馈系数问题吧

网友E:
推一下传递函数就可以了

不一定是3倍,要看具体电路的
产生振荡的条件:
1。幅度条件:系统放大倍数>1
2。相位条件:移相>360度
两个条件同时满足的时候,就会发生振荡了。
如果放大倍数大于1而相位还有一定的裕量的话,那么就不会产生振荡;
同样的,移相大于360而放大小于1的时候,也不会山生振荡。
所以有时候在电路中会看到有一些加的"莫名其妙"的电容,那些有可能就是设计者为了能够补偿一点相位才加上去的电容。
如果从零极点来看的话,有时候增加一个零点或者减少一个极点同样可以来增加系统的稳定性。

网友F(2012-05-14):
求出传递函数即可知。
但不一定是3吧?

网友G:
这没道理。

网友H:
看具体电路,有的滤波器电路,放大几百倍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