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问题

楼主(2008-07-19):
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VCC=26V
prot1为检测到的信号,0.7V 。为什么我测的输出端为25.3V??

网友A:
同名端是多少?

楼主:
补充

同名段测的电压是8.4

网友A:
会不会你的反馈R11导致的

由于R11和R10分压使同名端为8.4(好像不是VCC*(R10/R10+R11))
只有port1>8.4时电压才会翻转!

我去看一下芯片资料是不是这样!!

网友B:
输出都饱和了,那当然就是25.3V

楼主:
楼上能不能说的明白一点呀,我对魔电不懂,

为什么输出饱和呀,谢谢,再详细一点啊。。

网友B:
因为10脚电平一直比9脚高,输出就一直是高的

而你的电路连接又是正反馈,那输出就只能饱和了。

网友C:
比较器因正反馈而产生的回差

由于正反馈,比较器的输入-输出关系产生“回差”特性,如下图。
0.7V处在回差区内,输出0V或25V都是可能的。
试把10脚短暂对地短接一下,输出电压就变成0V了。

楼主:
不是很明白,还是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