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最简单的延时

楼主(2008-07-20):
电路是这样的:

通过几只继电器控制,接通一个电磁线圈,线圈工作后使设备动作,现在为可靠动作,要使线圈延时1-5秒再工作。

要增加时间继电器,问认证咨询的人,说这样要做EMC检测项,一看项目一大堆,请教诸位是否有好办法解决?由衷感谢你的帮助。

我看到一个资料介绍用双金温度开关做延时,但有个缺点是恢原有点问题,也有热敏电阻的,也是同样缺点。

网友A:
re

延时,用一个电阻一个电容,或者做一个延时触发

网友B:
RC延时

这么短的时间.是可以用RC充放电来延时

网友C:
可以用延时继电器

可以用延时继电器

网友D:
简单,在继电器线圈上并个大电容!

电容充满,线圈电压才到动作电压,

网友E:
6楼的,继电器回复时,电容能承受反向放电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