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图何解?

楼主(2008-07-21):
(无正文)

网友A:
这是一个BTL接法的功放电路

上面一个是正相放大
下面一个示反相放大,同反馈

楼主:
恩 没看到那个22K 还以为是孤立的

网友B:
这种设计很不好

最好是从输入端就分成两个等幅反相的输入信号再加入功放。

网友C:
设计要改进

这个设计不好,应该差动输入

网友D:
为什么非要追求最好

够用就行了

网友E:
大家注意了这是 Ap 不是 OP

网友F:
就是个音频放大的片子,功率放大而已,何必要搞那么清楚呢

网友G(2008-08-24):
拍砖

好像下面那个运放输出是0啊,有作用吗?
莫非内有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