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的问题

楼主(2008-07-22):
如图所示,触发双向晶闸管BTB08600TW电路,经过实验发现,两种接法左边的接法能够导通右边的接法不能导通,双向晶闸管是这样的特性么?控制电压非要加在T2和G之间么?

网友A:
我连双向可控硅都没用过

不过说是“双向”当然是两边都能通,,不过你这样接控制电平是不是也得反一下???????

网友B:
控制电压不是非要加在T2和G之间,而是非要加在T1和G之间!

右图中,T1和G之间哪来的电压呢?
你不会想着R3能发电吧???

网友B:
而且,可控硅是双极型器件,是靠电流控制的

网友C:
双向可控硅双向导通时的触发电平应该不同

T2流向T1,触发端电平高于T1
T1流向T2,触发端电平忘了是什么了,反正两种方式的电平不同

楼主:
谢谢回复

三楼说没有电压,那这两种接法有什么区别么?左边的图电压是哪来的?请教一下

网友D:
L线上会有电压

网友A:
http://www.ic37.com/htm_bbs_dic/2006-3/39844_835948.htm

这是我在网上搜到的,没想到回答问题的也叫tuwen,估计也是21IC的tuw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