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的问题

楼主(2008-07-22):
这是电路的电源部分,整流过来是VDD=51V,因为供电要30V一下,所以电路如下,大家帮我分析一下电压是怎么的出来的。。实在感谢!!
那个三极管板子上用的贴片封装,上面是“431?”(后面的看不清)但型号查不到
大家看看这个图对吗??我感觉有问题,但是我从电路板上导出来的就是这样的,还有那个二极管是不是稳压管,怎么区分???

网友A:
生命可贵,俺拒绝回答

网友B:
看不清啊

网友C:
楼主怎么老是拿着这个错误的电路到处贴?

呵呵

楼主:
我还没搞明白呢,郁闷死我了

我从板子上到出来的是这样的呀。。奇怪

网友D:
再猜猜

最上面的是VDD其它两个是VCC,,,上面那个电容方向反了(不知道你量没量电容的方向),,,,这样一来,,将VCC理解为VIN,,,VDD理解为VOUT,,可能能解释的通

网友E:
电路有错 ~~~~~~

电路有错 的    再看看

楼主:
如果上面的二极管是稳压管呢??

我也觉得不通啊,但是我测了好几遍,人家的板子确实是这么做的,很不理解呀。电容的方向应该没错,VDD是输入,VCC是输出。大家帮我猜猜电路怎么改才是对的???

网友F:
从上面的图看好象没有错.

具体计算方法:为VCC=Vref(1+R30/R31)+Iref*R30

网友C:
晕死了,没有错?

靠什么来调整输出?
稳压二极管的内阻?

楼主:
在分析

稳压管工作在反向击穿区,因电流很大,加了限流电阻,这样在算输出电压

网友G:
怎么不加调整电阻

怎么不加调整电阻

网友H:
电路是可以的

看你是一个电容降压电路,431取样电阻R30 R31分压,R29为限流电阻,算出VCC电压的22V左右.但D? D14一定要稳压管.不象你说得那么惊奇....怎么不加调整电阻吧.

网友C:
楼上真牛,能用电容给直流降压

网友G:
hoho

    哦,我也觉得他相当牛,稳压管正常工作时,两端电压大致不变,怎么稳压?电容降压更牛。。。
    纠正楼主,TL431不是三极管,只是它的一种封装和三极管一样的。
    楼主,电路的输入电压是51V,输出是30V吗?TL431构成的稳压电路一般带负载能力不强,它不适合做大输出电流的稳压器件。

网友F:
一时大意,只看了经典的部分.

少调整电阻.

网友G:
呵呵

    我来个经典电路,这个电路输出30V,不过输入电压不能太高,它的调整范围比较小,输出电流也比较小。

网友I:
看看TL431的Datasheets

看看TL431的Datasheets

网友H:
请你们不要离题

15楼你说我牛,无问题.先看楼主:整流出来51V,看他整流部份是电容降压,9搂所说的上面换个稳压管,那电路是可成立的....哈哈!

网友C:
呵呵,楼上的真逗

错了还不知道错在哪里
回去补补模电吧

网友G:
ooo

楼上的,我仍然不懂电容是怎么降压的,请你帮忙讲一下电容降压的原理,最好带图说明。谢谢!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