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0.5W 10R 喇叭电路,请问 1K 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08-07-22):
(无正文)

网友A:
猜一下

你图中的10R是喇叭的内阻吗?如果是,那么你是不是应该把它画在C极??

楼主:
这个是产品上的电路

那个下拉1K电阻应该是防止上电时误鸣的吧?

是不是取得有点小??

网友B:
图中的10R应该不是喇叭的内阻

喇叭是指BUZZER吧
R1可以加速8050的截止
不过你这个电路是直接IO方波驱动的吧,E极加电容干嘛?

楼主:
R1好像没啥用,拆掉反而声音更大点

喇叭是指BUZZER,这个电路是驱动喇叭发出“嘀嘀”的声音

网友A:
猜一下

既然要发出“滴”,电容会不会令声音更清脆点?

网友C:
1K电阻是不是为了增大输入电阻的呢?

靠  仿真了一下加了1K电阻输入阻抗反而减小了!

网友C:
那还有一个解释是分压的作用?

网友D:
抬高门限,提高可靠性

当输入的IO信号低电平大于0.7V,没这个电阻三极管就不能关断。

一般数字IC输出低电平是小于Vcc×0.3,如果Vcc=5V,则这个电平是1.5V。即低电平小于1.5V都算合格。

网友A:
这么说设计者是通过1.5x0.3=0.5<0.7来设计的

LS真是一针见血

网友B:
Vcc×0.3是一般数字IC定义的输入低电平不是输出

要是输出为Vcc×0.3那还得了
一般数字IC定义的输出都会<0.4V,和VCC基本没关系,只和负载电流有关系

网友D:
楼上是对的,是我搞错了

输出电压与负载电流有关。

加电阻的目的没错,是提高抗噪声的门限电压,这个电阻我一般都不会省掉。

网友C:
是怎么抬高的?难道是分压,造成的?

网友E:
有这么高深?

  因为三极管有结电容,这个电阻是给结电容的放电回路,反应到波形上面就是截止速度快了!用示波器看下就知道了!
  分压只是辅助的!

网友C:
是这样吗?

  一个简单的问题还涉及到结电容?  在这里要考虑结电容?

网友F:
IO口的驱动没这么弱的,好比你拿个三极管的CE接另一个的BE

用来控制另一个三极管,难道还需要再另外并个电阻上去吗?多点多余了。
何况现在大部分IC都是COMS的,那个比三极管特性还好。至于放电,前面的2K电阻也够了。这个是低频使用。

网友G:
应该是为了抬高三极管开通门限

网友H:
为了提高成本。

网友I:
呵呵

楼上说的有理

网友J:
是加快工作速度

与上面说的结电容有关,就是为了加快放电速度,即三极管的退饱和

网友K:
模拟版的口号

"   细微之处见工夫   "

网友B:
加了这个电阻至少可以保证上电复位瞬间三极管是截止的

网友:
加速三极管导通和截止用的..

网友L:
主要是防止上电时乱叫

网友A:
严重同意楼上

网友M:
呵呵

不明白大家说的,这个应该是负反馈,模电上很多...

网友N:
理论上看不出功能

对于逻辑芯片的输出来说,高低电平并不是理想的,存在VOH和VOL的参数,这样,很可能前级的低电平仍然能够驱动这个开关电路,所以进行分压以保证稳定性。不是产品设计也应该采用这个电路!

网友O:
re

还放电还负反馈?你给你们主任这样解释,你们主任不骂死你们。

我就不说为什么不是放电,不是负反馈。

都快独闯江湖了,你们怎么能让为师放心。

就一个分压抬高门限,还整出那么多花来。

网友D:
各位的想象力太丰富了……

网友P:
笨,主要是为了激发21ic网友的想象力!!!

网友Q:
输出低电平可靠截止

保证低电平可靠截至!

网友R:
为了提高成本。

大侠太有才了,呵呵!!!

网友S:
1K电阻的作用——正解

避免某种原因图中‘I/O’开路或处于Z状态时,8050工作于不确定状态。

网友S:
1K电阻的作用——正解

‘I/O’开路或处于Z状态时,增加1K电阻后可确保8050截止。

网友T:
RE

是下拉电阻
变为绝对零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