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件选型请教

楼主(2008-07-23):
  产品设计中需要对信号的放大倍数实时调整,不知道有没有可以编程放大倍数的轨到轨的放大器,要求低功耗,单电源(3v)供电。
   产品设计中需要对LED发光管的电流实时调整,不知道有没有一款可以实时调节输出电流的恒流驱动IC,要求3v供电,电流调节范围10mA-200mA即可。
   深圳
   ocean8030@163.com

网友A:
    可编程放大器可以去TI官网去看看,比如说PGA112这些,你自己可以看一下是否符合你要求。单电源供电的,2.2到5V。

网友B:
调流源可以用调压的方式实现

网友C:
PWM + 滤波 + V-I转换

可编程放大器价格很贵,而且不能连续可调(只有几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