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就没有高手了吗?

楼主(2008-02-02):
    我最近遇到了一些问题,其中就涉及到电容问题,在BBS上问了好几天,也没个高手答得出来,难道真的就没有高手了吗?
    问题是这样的,现在有如图两个电容,A和B,B的面积跟A一样大,B的板间距比A小,AB两电容容量一样,AB两电容分别接在不同的直流电源上,B在A内且在正上方看完全重合,就如图所示那样,现在要考虑的是:如果B的电压为2v,A的电压也为2v,(电压不是问题),问题是当B的电场方向分别为正和负的时候,A的电容量是个什么情况?最好能从电场角度解答。注意是直流电,
    那样高手可以解答一下呢?盼望中……

网友A:
若不考虑介质情况的话就是两个串联电容的关系,

即A的上极板和B的上极板形成一个电容和相应的下极板形成的电容相串联。

网友B:
电容器的定义

C = dQ/dU ,考虑一下右边那个电池端电压有个微增量 dU 时,电荷的增量 dQ 。注意中间两平行板构成的电容被左边的电池短路。

网友C:
等效于三个电容

接上B2时,从B1看来,电容量等于C1与C3串联,C2被短路。无论B2正接反接都是如此。
如果B2断开,则从B1看来,电容量等于C1、C2、C3串联。

网友B:
替 tuwen 补充一句

“如果B2断开,则从B1看来,电容量等于C1、C2、C3串联”
如果中间两块板厚度可以忽略,则B2断开时,和没有中间那两块板一样,虽然此时可能中间两块板带电。

网友D:
A的电容增大,A的电容量不变

1.象LZ图这样的接法,A的电容增大.
2.当B的电场方向分别为正和负的时候,LZ图A的电容量不变.

网友E:
两个电容串联

网友F:
A的电容就是B的电源,相当与无穷大.

借用4楼的图纸,C1和C3->无穷大.

网友B:
楼上普通物理没学通

网友G:
为什么非得“从电场角度解答”?

电容器是无源器件,其电容量跟是否接或者如何接电源没有任何关系。也就是说,通电前的电容和通电后是一样的。

真的,是普通物理没有学通。
-------------------------
问题是当B的电场方向分别为正和负的时候,A的电容量是个什么情况?最好能从电场角度解答。

网友B:
回10楼 iC921

4楼 tuwen 正解。

网友H:
永动机?有出现啦?

网友G:
谢谢maychang,不过,我觉得原帖没有说明电容A和B的空间关系

只说接电源,因此,我认为它们没有关系,或按没有关系处理。

另外,如果一定要说有关系,我觉得4楼tuwen说的C2短路我看有点问题:所说的短路,只是交流短路----一个电容加了电压,有了电荷,就是什么都短路了吗?

----------
两个电容,A和B,B的面积跟A一样大,B的板间距比A小,AB两电容容量一样
>>这个说电容容量一样,极距又不一样,新鲜啊

网友B:
回14楼 iC921

原帖在这句“AB两电容容量一样”确实错了,不可能的条件。

说“没有关系”,仅在B不接电池且极板厚度可忽略时成立。

网友D:
LZ的问题是有歧义

网友A:
四楼正解?非也!

C2并未被短路,只是并了一个几乎无穷大的电容(电源)而已。

网友B:
alice84 总想看的

此帖有可能是。
我先不发帖回复,等tuwen来。

楼主:
楼主回复:关于问题中的电容

    其实这个问题主要是考虑AB两电容的互相影响,在问题中的AB两电容面积一样,距离一个比另一个小是可以的,因为在问题中并没有说电容的介质是一样的,特此说明,非常感谢各位大师朋友的热心解答,衷心感谢!!!

网友G:
楼主也不妨这样:

如果你认为那有影响,不妨想想电容为什么可以用金属箔卷绕而成?

网友C:
这里说的电容是“动态”电容,也就是maychang说的C = dQ/dU

所以,HWM说的“并了一个几乎无穷大的电容(电源)”,对于交流电路分析而言,就相当于短路。

如果定义“静态”电容为 C=Q/U,那么左侧电池正接反接,是会改变A的静态电容量的。

如果两个电池电压都是2V(并且假定两个电池的静电位相同),左侧电池正接(即原图的接法)时,三层楼中只有中间二楼空间有电场,一楼和三楼空间电场为0,只有中间两极板有电荷,最上和最下极板没有电荷。所以,在右侧电池看来,A的静态电容量为0。如果左侧电池反接,三个楼层空间都有电场,一楼和三楼的电场方向是向下的,二楼的电场方向是向上的。在右侧电池看来,A的静态电容量等于图中两个相邻极板间的电容量。
假定三层距离、介质、面积都相同,则C1=C2=C3=C。结果概括如下:
左侧电池正接时,A的静态电容为0,
左侧电池反接时,A的静态电容为C,
无论正接反接,A的动态电容都为C/2。

网友C:
参看这个由电阻构成的类似电路

按图中接法,R1、R3的电流为0,在电池B1看来,外电路的静态电阻为无限大。
B2电池反接,则R1、R3的电流为2/R,在电池B1看来,外电路的静态电阻为R。
但是,无论B2正接反接,从B1看来动态电阻都是2R。

网友D:
如果左边的电池是2V,右边的电池是10V,LZ图的AB的电容量呢

电容C=Q/U,他与加在他上面的Q和U无关,除非他是压敏电容,他也与他以外的外电路无关。

网友D:
A的电容量增大

一个电容的两端接了电池,从外电路看来,这个电容看作被短路了,他不能再被看作为电容了。所以,在A和B都是平板电容时,因为B的介电系数比A的介电系数大,LZ图的A的电容量在不加左边电池时,A的电容量增大。LZ图的A的电容量在加左边电池时,A的电容量更大,因为电容只有上部和下部的空间组成,少了B的电容的空间,这与左边电池的大小、方向无关。

网友B:
回 regadvan

无论三部分空间中介质是否相同,只要四块板形状面积相同,A电容与B电容不可能相等。

网友D:
电容看作被短路

一个电容的两端接了电池,从外电路看来,这个电容看作被短路了,他不能再被看作为电容了。LZ图里左边的电池是2V,不管外边电路怎么变,电容B的上下两个极板上的电压都是2V,说明电容B已经不是电容了,只是左边电池的两个端点。如果还是把电容B当作电容,那么他的两端的电压会随着外电路的变化,其上的电压也会跟着变化。所以,在A和B都是平板电容时,因为B的介电系数比A的介电系数大,LZ图的A的电容量在不加左边电池时,A的电容量增大。LZ图的A的电容量在加左边电池时,A的电容量更大,因为电容只有上部和下部的空间组成,少了B的电容的空间,这与左边电池的大小、方向无关。

网友A:
“静态电容量”?,呵呵“有趣的概念”,不过在此好象没

另外“交流短路”和“短路”好象不是一回事吧。

网友D:
电池的内阻很小,可看作0的

网友A:
LS不妨试一下将电池两端“短路”一下,看看有何反应,呵呵

网友D:
“电池的内阻很小,可看作0”的有错?

网友I:
有没有听说过一种电容叫“驻极体电容”?

网友D:
TO quakegod 没有听说过“驻极体电容”,可否介绍一下?

网友J:
短路不一定要用导线,短路电压不一定要是 0

电压不再变化,C2 不起作用,如同不存在,所以说被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