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电饭煲用试电笔测试带电,是要接地线还是加热的绝

楼主(2008-02-06):
(无正文)

网友A:
肯定是没接地线,一般是感应电,否则早就……

安全起见,地线必须接。

楼主:
我奶奶摸的麻手呀,感应电是什么东西

是不是电饭锅的大电流产生的磁场,这个磁场又在铁的电饭锅外壳产生的涡流

网友B:
电饭锅的磁场很微弱,可以忽略

接地线是必须的。

楼主:
漏电与感应电的区别

我们有的用户在使用家用电器时,有时会感觉手被麻了一下,认为是家用电器有漏电现象了,忙着去找人来维修。可是经过检修人员的检查,却并没有漏电现象。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事实上,这是感应电或静电积累所引起的。

按照有关规定,一些家用电器象洗衣机、电冰箱、电饭锅等电器的外壳都需要有接地线,可是有的用户家中的线路没有安装接地线,于是就让外壳接地线空着。一般来说,国家对此类家电的绝缘性能要求很高,漏电现象不多见。当然,现在有的商品质量不是太好,不合格的商品流入市场也并非少见。有的家用电器在使用了一段时间后,也会出现漏电现象。还有就是,不同的人,对感应电和静电积累感觉不一样,偶尔也会有麻手感。尽管这种麻手感对人没有什么危险,却也使人害怕。那么我们就来说说漏电与感应电、静电积累的区别。

严格地说,鉴定漏电与否要用专门的仪器,事实上,大多数用户不具备这样的条件。那么,我们可以花一元钱买一支带氖泡的测电笔,就能区别是漏电还是感应电、静电积累。

先用测电笔检查电器外壳是否带电,如果测电笔氖泡发亮,可将电源插头拔下来翻转180度换个方向插入电源(如果是三脚定位插头,可将插座内的两根电源线对调一下),如果测电笔的氖泡仍然很明亮,则说明电器确实漏电,必须要送去检修;如果测电笔不再显示带电,则没有问题,不必担心。当电器使用一段时间后,又呈现外壳带电现象,再将插头电源对调一下检查,若还是呈现带电,则说明漏电;若不呈现带电,就是感应电或静电积累作怪。需要提醒的是,有的测电笔起辉电压较低,遇感应电也微亮,这应与电源相线的起辉亮度作比较。实在不放心,可借用仪器作进一步的检查。

网友C:
没有接地

如chunyang所说。

出现这种情况,多半是因为插座处有水而造成漏电,同时接地又不可靠,----这种情况下,有漏电保护开关的,常引起跳闸,饭都煮不了。

处理方法:清洁,干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