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放大电路请教

楼主(2008-02-11):
各位老大,我上传的是一份很稳定的仪表放大电路(实践证实),用来测量温度信号的,传感器是PT100,由于该电路是以前的同事做的,我对模电了解很少,具体的放大计算、工作原理我弄不清楚,那位老大能帮小弟解释一下。

网友A:
看书吧

任何一本模拟电路书上都有:三个运放组成的仪表运放。

网友B:
图大了。难看

网友C:
没有什么特别的

基本是电子技术上的单元电路原图。

网友D:
典型的仪表放大单元电路,有书好看

网友E:
请问R23的作用是啥?

网友C:
R23的作用是否为防止AD转换时引起前级波动?

如果是这样,加一级跟随或直接在后级采用精密整流是否效果会好些?

网友F:
cby981541

R23起限流作用

既是是RC滤波又是是二极管的限流电阻

不过这样就使输出阻抗很大

网友C:
如果对于高速ADC

根据设计经验,由于R23太大,某些高速ADC(如AD7895等)工作时会引起输入端(C14两端)的电压快速跳变,反而造成ADC工作不稳定。

网友D:
虽然学过,现在也忘得所剩无几了

R23充作运放的负载,也作滤波电阻用,AD转换在R23后。两个4148作AD转换的输入信号的限幅保护用,R23不能大。

网友G:
这个电路有点意思

各位考虑下,为什么要限幅度?呵呵,常见问题能带来新的理解,R23的取值值得推敲。
BTW, 模拟电路学习,个人认为难在理解。

网友H:
LM324做仪表放大啊? 强~~~

不过,幸好放大倍数很低...

网友I:
MXT118 仪表放大电路军品

  www.hj-ic.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