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做一个带VGA切换的设备,请教

楼主(2008-02-13):
我要做一个带VGA切换的设备!规模在8*4以下,不知道如何选芯片.还有VGA切换是不是只要R/G/B三颗线用高带宽的模拟开关,其他H/V用普通的4052就可以了呢?谢谢赐教!

网友A:
可以

要带缓冲器,因为R、G、B三信号要作75欧的阻抗匹配。

网友B:
HV切换可以不用模拟开关,

只要数据选择器就可以了,纯数字的,或者是用逻辑门搭成的电路,反正都是TTL信号的。
还有一个就是VGA里面好像还有一组数据线,是和I2C很像,传输数据的,是双向的。

网友C(2013-07-19):
恩 学习,最近在做视频服务器。

网友D:
AD8108/8109

网友E:
4*8的HV信号一片cpld就应该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