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67和MPC506等专用的多路开关有区别吗?

楼主(2008-02-19):
CD4067,价格低,8块左右。

MPC506等MUX除了功耗低以外,价格差不多50块。

我想知道,二者在使用上有什么不同,如何选型?

网友A:
F

CD4067,价格低,1块左右就可以。

楼主:
价格不是我的问题,我想确认功能上有没有差别

网友B:
自己去仔细看DataSheet啊,分析、比较你需要着重考虑的参数

网友C:
从经验上看,性能上一定有区别的

1.导通阻抗
2.通道隔离度和关断隔离度
3.频率特性
4.噪声
5.切换速度

网友D:
原理是一样的

性能(技术参数)肯定有区别,否则凭什么卖那么高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