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周磁芯为什么要分不同的颜色?

楼主(2008-02-19):
比如说是调幅收音机里面中放用的中周,假设中放有4级,1,2,3,4级中放使用的中周的磁芯有不同的颜色,为什么勒???

在我看来中周都是工作在455KHZ(调幅)中心频率的,多级中放不过是为了得到较好的矩形系数,加强选择性,提高增益~~~,对设计者来说中周就是一个工作在中频的电感耦合器件,~~~

不同的颜色的中周其电感大小,耦合系数不同而已,设计的选择是多样的~~

为什么对中放的不同级要求使用不同颜色的中周呀???

在设计上是基于什么考虑的呀??~~~~~~~

网友A:
用颜色表示用途及类型,便于识别

网友B:
前级输出阻抗和后级输入阻抗不同

所以匝数比不同,需要区分。
另外,本机振荡线圈外形与中频变压器相同,也需要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