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简单问题,有图片。

楼主(2008-02-19):
为什么我在u22的HIN和/LIN的地方都输入高电平(5V),在U23的地方都输入低电平0V而电动机(用的一个灯泡代替)灯只正常亮个2到3秒后就变成暗亮了。。照理这个电路在简单不过了。。偏偏遇到这样一个情况。。是不是我什么地方还没有注意到。欢迎提醒提醒。搞了2天了。现在已经绝招了。。

网友A:
楼主还没有搞清楚U22和U23以及C41和C43是怎样工作的

这种隔离驱动芯片不能输入直流,必须是频率够高的脉冲信号。
C41和C43,D2和另一个被擦掉了的二极管,构成自举电路。楼主先把这个自举电路如何工作搞清楚,然后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B:
这个电路还有一个问题

24V供电电压过高(或U22、U23供电电压过低),Q2、Q3不能饱和导通,功耗较大。

网友A:
还有,不知道R49放在这里作什么用

楼主:
先谢谢了。。

你们讲的问题我先回答,这个电路的确没有搞过,感觉网上很多用这个做三相的无刷直流电动机。。
楼主还没有搞清楚U22和U23以及C41和C43是怎样工作的
maychang
  这种隔离驱动芯片不能输入直流,必须是频率够高的脉冲信号。
C41和C43,D2和另一个被擦掉了的二极管,构成自举电路。楼主先把这个自举电路如何工作搞清楚,然后问题就解决了。

 这个自举电路我想应该是还能看明白的。C41、C43的电压有20V的电压是因为产生了一个倍压。及在他的负段有一个9V的电压输入,所以回有一个瞬间的20V。。另外,输入端口直接接电平信号我如果不接Q3测量HO、LO的输出电平都是正常的。。但是一旦接入Q3(Q2、Q5不接)则U22的HO电压不到2秒就变成了0V,切不恢复。
我的分析是,当Q3导通的时候,A端的电压上升。直到和VB的电压一致了,所以使得U22也不能正常工作。并且Q3这个时候被关闭。。
欢迎指教。。

网友C:
自举电路

楼主输入的是电平信号,就无法给C41充电,所以上管Q3无法完全导通,这样对Mos管不太好,功耗太大。
R49的话应该是用来检测直流的吧

网友A:
楼主还是没有搞清楚

U22U23C41C43如何工作。6楼 古道122 说的是对的,但如果时间足够长(楼主说是2秒),最后Q3不是“无法完全导通”而是“完全无法导通”。

楼主:
先感谢你们的热心解答。。

古道122、maychang
你们两位的热心解答我非常的感谢。。
现在对这个的电路有了更全面的理解,,你们讲的没有错。。为什么是只导通2到3秒。。我仔细的想了想这个原因。。的确是我先前的理解有错误。。必须靠下面的管子Q5或Q4的不停关段才能产生一个推高C41和C43的电压。。所以这个电路就是一楼的maychang所讲的“必须是频率够高的脉冲信号”。现在算是明白这个道理了。
但如果时间足够长(楼主说是2秒),最后Q3不是“无法完全导通”而是“完全无法导通”是正确的。并且很容易烧管子。非常感谢几位的解答。我先做个实验。

另外,上面讲到的这个12V的电压是不是太底我到不是这样认为的。当然高点最好。因为我看了一下MOS的GS电压只要10就可以完全导通了。不知道对非,但是有个疑问来了。在输入高频脉冲的时候会不会导致MOS管的发热也很严重??并且这个桥电路是不是不使用与非感性的负载了。谢谢了先。

楼主:
转动问题已经解决。的却跟控制有关系。。

太自以为是了。。没有想到不应该出问题的地方居然耽误了我最多的时间。。
现在解决发热问题的问题
谢谢了。

网友D:
路过

受益了 ~~~
高手蛮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