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充电电路

楼主(2008-02-19):
下图是镍氢电池充电电路,请高手帮忙解释一下此电路的工作情况及充电电流大小,另外请问此电路是恒流充电电路吗?

网友A:
如果R34检测电流,就要求Vcc较稳定

没用过2450,按图看,电流是(5.4-5.2)/R34,恒流充电。

楼主:
谢谢,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A:
最好自己看看TLV2450的Datasheet

里面应该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B:
镍氢电池不可能一直恒流充电

一般来说,镍氢电池充电有:预充电,恒流充电和恒压充电过程,不可能一直是恒流充电

网友C:
镍氢电池恒压充电???俺记得好象不对...

网友D:
5楼的是li电吧

楼主:
awey您好!

麻烦您再解释一下!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2/20082208499426.pdf

楼主:
awey您好!

麻烦您再解释一下!
附件为TLV2450的DataSheet,DataSheet上讲TLV2450是Operational Amplifiers,请问TLV2450在此电路中是怎么工作的,谢谢!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2/200822085940733.rar

网友A:
原来真的是运放,我还以为是充电控制器呢

运放就很简单,通过IN-采样R34右端的电压,与IN+比较,通过负反馈,使得R34右端的电压等于V+的电压--5.2V,因R34左端的电压固定为5.4V,这样流过R34的电流就恒定为(5.4-5.2)/R34,这个电流近似等于充电电流。

电路中有单独的电池电压检测电路(R36、R38),当电冲满时,通过Chg_cntrl变低关断运放,停止充电。

网友E:
是恒流充电

电流大小I=(5.4-5.2)/R34=200mA,VIN-的电压为5.2V,与VIN+一样的电压,里面有一个比较电路,当VIN+大于VIN-时,VOUT为高,小的时候VOUT为低.在Q6的3,4脚最好加一个10K的电阻.SHDN为使能端.镍氢电池可以恒流充电,也可以脉冲充电,脉冲充电时检测离线电压,受外部干扰较小,检测电池的-dV来识别电池是否充满,充电完成后最好还有一个小电流进行补足充电.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To:  awey "通过负反馈"----能说的详细点吗?是怎样反馈的呢?
To:  chenjy1390 "VIN-的电压为5.2V,与VIN+一样的电压,里面有一个比较电路,当VIN+大于VIN-时,VOUT为高,小的时候VOUT为低"---- TLV2450不是个运放吗,怎么能作为比较器用能?运放与比较器是有区别的吧?

楼主:
To: chenjy1390

To:  chenjy1390 "VIN-的电压为5.2V,与VIN+一样的电"----为什么VIN-与VIN+电压会一样呢?

网友C:
晕~~~没听说过要恒压充电的...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TLV2450的输出电压,即OUT端的电压怎么计算呢?

网友E:
这样的

说一下VIN+上的电压变化情况吧,开始上电时,VIN+上的电压为5.4V,VOUT输出为低电压,Q6导通,此时VIN上的电压会被后面的电池拉低,电压会降到5.2V以下,此时VIN->VIN+,VOUT输出为1,Q6关断,VIN+上的电压升到,>5.2V时,VOUT的输出为低,明白了吗?运放用在不同的产合有不同的说法

网友F:
测试现象

LS的兄弟把VIN-和VIN+说反了吧?测试结果是这样的:
    1,当电池没有插上充电时,TCK/chg_cntrl分别为"0","1"时,OUT脚的电平是"5.4V"和"0"变化.Vin-始终在5.4V.
    2,可是当电池插上充电的时候,TCK/chg_cntrl分别为"0","1"时,OUT脚的电平是"5.4V"和"4v"变化.对应的Vin-在5.4V和5.2V变化。
    请问,为什么TCK/chg_cntrl 为“1”时 OUT脚是4V而不是传说中的“0V”呢?请高手指点。

网友E:
对不起,是我说错了!

因为拉下拉下的,看的头晕了,接上电池时,VOUT的输出是一个很高频率的方波,VOUT输出为低并不是说输出一定是0,空载时,VIN-的电压一直为5.4V,所以VOT的电压为0V.当VOUT输出为4.7V时,Q6就导通了,VIN-降到5.2V时,VOUT管的电压降到4V(跟通过Q6的电流大小有关),你把PNP管的工作原理了解一下

楼主:
放大器怎么用作比较器??

网友E:
如果再不明白我就要跳楼了

把运放的工作原理和PNP管的工作原理一起了解一下,给你一张图自己再分析一下,说的很详细了.

网友F:
感谢

   感谢LS兄弟细心地讲解。现在弄不清楚在这个电路中TLV2450到底是作比较器,还是什么。特别还是在充电的时候为什么TLV2450的输出脚是4V(不是三级管的B级)而不是0?把Q6换成一个FET结果还是这样(FET3,4 脚接个电阻)。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请LS的千万不要...

网友E:
把前面的1欧的电阻换成2欧或0.5欧的试一下输出电压

网友F:
继续

更正一下,以前的Vout准确的值是3.7V
换成 2ohm后变成3.75V.
请高手继续回答,谢谢!

网友G:
楼主怎么来回换马甲?

楼主:
呵呵,有人冒充楼主......

网友F:
哈哈

他是我小弟。
我们现在关心的是问题怎么解决,暂且不讨论这个。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E:
我不知道该什么讲了,你们俩是干嘛的?

网友F:
哈哈

我们是同事。在一个公司实习。
公司QQ上不了!
有时间再QQ上请教吧。

网友D:
B级的电压就是5.2-Vbe

Vout的由于基极电流的关系,所以会比B级的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