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运放的作用是什么啊?

楼主(2008-02-20):
    这是一个功放机的输出级其中一路的电路.请问那两个运放是有什么作用的? 其中第一个运放它是接了运放电源的正负端的.
   谢谢.

网友A:
费解

线路图是不是搞错了啊﹖LM833运放第7腿是不是连接到中点处﹖
看得费解。

网友B:
两个运放输出端与主电路没接

那就什么作用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