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纯数字的电路布PCB应注意什么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02-20):
纯数字电路比模拟电路容易得多

有MCU,工作频率就不会太高。一般这样的板,怎么布都问题不大。

网友B:
有一点要注意一下:

如果有整流滤波电路,电源的滤波电容一定要靠近整流二极管的输出端,不然,电路会闹鬼的``~~~

另外,晶振尽量靠近MCU(可能是废话!)

网友C:
通常,此时唯一的模拟电路就是晶振

得重点保护

网友C:
任意布是绝对不要的

有过这样的经历:

我曾经看过一位同学的PCB,不大,大致就是自动布线那种效果,说跑不起来,我帮改过后,就OK了。

楼主:
谢楼上几位中肯意见!

如果我的单片机余下好多引脚没用,那画PCB时,那些引脚怎么办?悬空还是接地?还是加上拉电阻接VCC?

楼主:
awey什么意思?

如果有整流滤波电路,电源的滤波电容一定要靠近整流二极管的输出端,?您这句话我如何理解?最好是有个图配合

网友D:
不是废话

引用 网友B: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3楼: 有一点要注意一下:

如果有整流滤波电路,电源的滤波电容一定要靠近整流二极管的输出端,不然,电路会闹鬼的``~~~

另外,晶振尽量靠近MCU(可能是废话!)

====================================================================

我曾见一个家伙,把晶体离MCU起码有3CM,这还不算,两个电容的地,一个接在MCU地上,一个接到板边的地上,两个电容的地在电气上距离起码10CM以上,板子一直闹鬼

网友B:
整流滤波电路

整流滤波电路的滤波电容上的电流是脉冲电流,峰值非常的大,如果离整流管很远,在其通路上(一般是电源和地)会产生很大干扰电压,即使是数字电路也难以抗得住。

多余的引脚可内部设成上拉或下拉,双向的IO设成输出,无上下拉的输入要外加上下拉。

楼主:
那请各位邦我分析分析这个电路吧

主器件是MCU(ATMEGA169),滤波电路那是怎么回事?二极管什么用

网友C:
C4+R13+D1不是滤波电路

是上电延时复位+断电加速放电电路

网友E:
用模拟的眼光看数字电路

这样画PCB就有点感觉了,呵呵。

网友F(2012-03-30):
数字地和模拟地最好要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