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分析典型三极管放大电路 求助!

楼主(2008-02-22):
如图,由于基极电流Ib极小,b点电位约为5V,估算的射极电流Ie=(5-0.6)/4.7k=0.9mA,估算的放大倍 Av=Rc/Re=10.

弱弱地问
问题1:Ib小到什么程度?如何估算?是否Ib=Ic/h=Ie/h?(h为三极管直流电流增益)
问题2:都说场效应管的输入阻抗高达100 M以上,那三极管be之间的阻抗在什么范围?直流阻抗和交流阻抗一样吗?
问题3:电容C1和C2能用无极性的电容代替吗?为什么?

楼主:
顶一贴

是否问题太简单了,大家都不想回答?

网友A:
看书吧,随便哪本模拟电路教材

可以到电源技术版面邮箱下载。

楼主:
Re 4楼: 看书吧,随便哪本模拟电路教材

大虾,我手上就有本模电教材,可是教材里面没有直白的答案。
现在的教材都不再流行告诉读者为什么了;不再流行把来龙去脉都一一说清楚了;不再流行引导读者独立思考了,......默哀!

还好,我们还有21ic......

网友B:
是这样的

B点的电压不是5V,不能根据100K与50K的分压来得到此值,要根据其直流放大倍数来进行计算,具体的记算方法只要小学有毕业都可以,这里的电解电容可以用无极性电容代替.场效应管是电压控制电流,BJT是对电流进行放大,没有什么输入阻抗问题,只要其最小电流可以使BE结导通即可

楼主:
回6楼!

Re:这里的电解电容可以用无极性电容代替.
谢谢您!

Re: B点的电压不是5V,不能根据100K与50K的分压来得到此值......没有什么输入阻抗问题,只要其最小电流可以使BE结导通即可。

不敢苟同以上文字。

关于b点的电位,我在许多场合都看到别人就是根据100K与50K的分压来估算的,估算当然有所误差,但偏差不大,理由是Ib的电流极小。
我是想用等效电路来精确计算b点电位的,如图.Rbe为 b点--e点--地 的等效阻抗.所以我的问题出来了,
三极管be之间的阻抗一般在什么范围?一个处于导通状态的二极管的阻抗很小的哦(数十到数百欧姆)。

欢迎大家拍拍砖!

网友C:
分别画一下

交流回路和直流回路应该就清楚了

网友B:
我来帮你算一下

不知道你是从哪里看到的,有这种的估算,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假如4.7K的电阻用1欧来代替(假如),那你说VB的电压是多少?
这样来算
设4.7K上的电压Ve
Ib=(VCC-Vbe-Ve)
Ic=h*Ib
Ve=Ic*4.7K(近似值)
三个未知量,三个等式,可以求出所要知道的值

楼主:
问题已解决

谢谢maychang!
谢谢大家捧场!

网友A:
“估算”必须以准确计算为基础,而且应该能够估计出误差有多大。
以前一个图而言,估算忽略了三极管的基极电流,直接认为基极电位由两个电阻分压决定,误差就由两个电阻中的电流与三极管基极电流决定。没有三极管时电阻中电流是0.1mA,如果三极管放大倍数为100则三极管基极电流约9uA,那么误差大约是9uA/100uA=9% 。“估算当然有所误差,但偏差不大”,倒底大不大,就看9%你是否接受。
还是那句话,看书吧。“一个处于导通状态的二极管的阻抗很小的哦”,楼主的思想还停留在初中学过的局部电路欧姆定律,所以应该从欧姆定律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