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又被CCFL高压烧焦了下,呵呵.请教各位兄弟:LCD背光

楼主(2008-02-22):
高压输出部分,变压器至输出座的两脚间为何要开条槽?是防止由于灰尘等原因使两脚间接触产生火花现象吗?确切的原因是什么呢,请兄弟们指教,谢谢啦!呵呵

网友A:
你都知道了还来问,哈哈

网友B:
增加爬电距离(沿固体表面的距离)

固体表面的绝缘性能最差。

网友C:
爬电距离是什么?

网友D:
象虫子从一端爬到另一端要走的距离

楼主:
谢谢各位

re sping :想在此确定具体的答案,呵呵

网友E:
确切地说,应当是切断闪络路径

因为此后不再有可“爬”(闪络)的物体表面了。

同时也有使灰尘失去一个积聚表面的作用,可以更加抗脏,更长时间地“免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