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防**……描述接线并上个照片就很容易判断了

楼主(2008-02-22):
最近拿到一块国外的电源板,见到一个很奇怪的元件,元件的长,宽,高分别为7mm*5mm*4mm左右,片子有两个引脚,上下是两个铁片,中间是类似碳粉的东西,在信号输入端使用,感觉上应该类似于电感一类的东西的作用,但是测量电感却一直不停的跳变,电阻大概为2欧左右,很奇怪,不知道哪位大牛见到过?指教下,谢谢

补充下,上面有如下的标识:第一行第一个标识是两个v上下放置,组成一个类似于x的符号,但是有交叉,接着是030
第二行是 YT9F

网友A:


网友B:
象是老式电话机里的碳精话筒

楼主:
re

可能中间不是碳粉,上下两个铁片中间没有连在一起,用一些类似的东西隔开的,有点像我们常见的那种贴片电感,但是不一样的是两个触头是上下放置的,中间用一些东西隔开的。这东西黑色的

网友B:
加点压力试试,看看两端的电阻是否有变化

网友C:
可能是个压敏电阻

又叫突波吸收器

网友D:
消磁电阻

消磁电阻

网友E:
压敏电阻?放电间隙?

 “可能是个压敏电阻”,“电阻大概为2欧左右”?
  测电阻用的什么仪表?那个位置的压敏电阻用常见仪表测量应当很大。
  电路位置、描述的结构可能是个压敏电阻。
  “两个v上下放置,组成一个类似于x” 放电间隙?

网友F:
击穿的压敏电阻

网友G:
可能是NTC或PTC之类的热敏电阻元件

你把它加热再量电阻就可以确定是哪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