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式开关电源的疑惑!!!

楼主(2008-02-22):
(无正文)

网友A:
这种电路,输出本来就不是很稳定

猜测一下,你的变压器,输出绕组与初级绕组的耦合比反馈绕组与初级绕组的耦合松。

楼主:
rr

输出绕组与初级绕组的耦合比反馈绕组与初级绕组的耦合松,应怎么理解啊,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吗

网友B:
V1的基极对地加个电阻

网友A:
输入整流桥后面漏画电解电容

网友A:
这种电路,一般不允许不加负载就开机

至少加上1/10甚至1/5负载。
这种电源,只要负载变化和电源电压变化在规定范围内输出变化不超过规定,就算OK。

楼主:
rr V1的基极对地加个电阻?

 V1的基极对地加个电阻,为何啊?多大呢

楼主:
我用PC817与TL431来代替稳压管

我用PC817与TL431来代替稳压管,把输出电压通过PC817与TL431接到副挠组,可是加负载也会电压下降

网友C:
aaa

明明是rcc结构么?跟反激的原理还是有差别的吧!

楼主:
rr

是RCC电路,呵呵

楼主:
重新整理

现在我用PC817与TL431和起来组成电压输出模块来代替稳压管,并把R5减到3.3,这样加负载10W左右,电压不变了,可是过了十分种左右,就把V2(MJE13003),V1(8050),及R4,R5烧了,是MJE13003功率不够吗?MJE13003的参数为400V1.5A14W的,应该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D:
用13007试试

网友E:
带负载电压下降的原因很多

1、maychang所说的耦合问题,由于反馈绕组需要与幅绕组紧耦合,很多初学者在绕制变压器时,只管圈数不管耦合度,结果抄出来的电路不一定能工作。相必楼主是将幅绕组绕在了骨架的一侧;
2、初级电感量太大;
3、过流检测电阻太大;

另外,楼主需提供所加负载的大小,便于大家分析

楼主:
rr

我的负载10W左右,现在我用BUT11A代替MJE13003,正在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