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单电源运放的问题

楼主(2008-02-22):
(无正文)

网友A:
不能用单电源运放实现。
只能加个开关电源。

楼主:
开关电源?
能不能具体点?
谢谢

网友B:
哈哈 楼主想必是看了 公式 Uo= -Ri/R x Ui

你肯定是想  输入正的Ui  然后产生负的Uo

答案是不可以
因为哪个负的输出是 电源本身有的

楼主: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除了电压平移

网友B:
先说说你想做一个什么东西啊

楼主:
re

就是要给你个电路提供双电源供电,3V和-3V。
如果都采用电压平移的方法,代价太大了。
所以希望实现电压反向,似乎又不大可能,呵呵

网友B:
就是一个+的输入,然后一个+和-输出??

要求是不是这样啊??

楼主:
恩,有什么办法吗?

谢谢啦

网友B:
用 DC-DC 拉

网友C:
电流不大的话,可以用LMC7660。

网友D:
可以

可以,很简单.
1,用稳压管和一只电阻稳压,改稳压点接运放的正端,并做为信号输入输出的参考地,运放接成反相器即可.
2,只不过多花了稳压管和电阻而已.

彭建学  上海

网友A:
回楼上 pengjianxue

看清楚是单电源运放要输出-3V,“注意:不能提供负电压给运放供电”。
很简单?
根本办不到的事。

网友D:
我看成单电源供电了

我看成单电源供电了

彭建学

网友E(2014-02-20):
好像有芯片能直接转,你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