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得到一定的热启动时间?

楼主(2008-02-28):
请大虾们帮忙:我有一个12V的18颗的LED灯,如何用最低的成本去实现和卤素灯**那样有一定的热启动时间,就是说不要随电源闪烁那么快,从亮到暗或从暗到亮都有一定的暖灯时间!谢谢!!

网友A:
把给LED供电的电源搞得动作慢些

楼主:
给它一个暖灯的时间

不,这是用在车上的,不能再在电源上做**了,只能在灯上给它一个暖灯的时间。

网友B:
呵呵,这个... 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几句话讲不清楚

你首先要学会着个压控PWM电路,
然后在压控端加RC积分电路获得随输入变化的电压,
再然后用大电容保证断电时的缓慢变暗...

网友A:
这个PWM输出连电感电容都不必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