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紫外光灯(UV灯) 的朋友请进来看一下

楼主(2008-02-29):
小弟第一次用这种灯,没有这种灯的驱动电路的资料.谁提供一下.
非常感谢

网友A:
和普通日光灯是完全一样的

日光灯不涂荧光粉,灯管采用透紫外比较好的玻璃。

网友B:
好象我的BLOG有过

主要有不同波长和功率的区别。其功能是不同的。EPROM擦除,波长也有要求。

大概如此。

网友B:
链接如下

不知道咋滴,打开特慢!
相关链接:http://blog.21ic.com/user1/48/10406.html

楼主:
找到了这个图 大家再看一下

网友C:
普通日光灯管如果没荧光粉,就是紫外光灯

一般的医院的病房里,都有装。

楼主:
这个是从样品上得到的电路

其中有个12脚的变压器,请大家看看 分析一下

网友C:
推挽式的震荡升压电路

楼主:
请问这个变压器的样子 是怎么样的

帮忙给我图示 谢谢

网友D:
变压器?

做产品用一个管就可以了,电压在36V就可以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