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2575这个电源的问题(带原理图)

楼主(2008-03-01):
(无正文)

楼主:
提问

由于pcb空间不够,本人想问下 如果把L1和L2去掉会有什么影响?
或者只去掉L1,或者只去掉L2 有什么的负面作用吗?
这两个电感的体积较大 电流大概可以流2A.
请达人赐教.

网友A:
什么问题?

网友A:
L1不明,L2去了烧IC

有2A吗?R1是10欧啊!!??

根据实际电流改电感。

楼主:
实际电流不是2A,具体是多少待我确认

我是从电感体积和引脚大小来判断这个电感能承受的电流,
L2的作用是防自激吗?

楼主:
XWJ为什么要叹气...

嫌我问题提得太~~~~~了是吧?

网友A:
L2是开关变换器的储能电感

楼主:
awey L1应该不需要吧,你以前有用过这个吗

网友A:
如果用于直流电源滤波的,可不要

网友B:
朋友,我自认皮粗肉厚,尔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楼主:
没办法 没接触过这东西

多问有益 少走弯路 呵呵

网友C:
很不赞成楼主的说法

“多问有益 少走弯路”。
awey 回复了你的问题,此回复完全正确。
要是某人给你回复,回复是错误的,你却把回复当成正确的,岂不走的弯路更多?

楼主:
呵呵 maychang

自己也要想想原理的嘛 ,
毕竟把错误的答案当成正确的几率很小
所以除了某些一点都不动脑的人除外
很少会有人会犯那样的错误

网友D:
多看书吧,

网友E:
L2不能去

要是没有L2负载上的电流就不连续了。关断时要靠L2供电的。顺便弱弱的问一下:为什么没有L2会烧IC?

网友F:
都应该可以去掉

应该是滤波用。就算可以当储能元件只要芯片的拉电流足够大就可以了

网友G:
L1可以换成磁珠

L1可以换成磁珠,只是普通的滤波而已嘛
L2肯定是不能去的。储能电感。你可以仔细看DATASHEET。
NS的东西比较贵,建议不使用。如果你的电路电流小于1A。建议用AP1520,价格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