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电路中的两个二极管起什么作用呢

楼主(2008-03-05):
输入9V是用电池输入
请问输出8.6V跟输入的9V比的话,有什么改善呢?
两个二极管D2,D3各起什么作用啊?

网友A:
电池供电没必要用二极管

楼主:
负载波动

负载波动也可能引起电源的纹波吧
就是不知道这两个二极管的作用,特别是D3,是用来稳压吗?

网友B:
我来说说

这个电路的负载如果是一个极波动的负载,从这个角度去看,就不难理解这两个D的作用

网友C:
保护和稳压的作用

保护和稳压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