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频器的严重问题,请高手指点一下?急!

楼主(2008-03-05):
我希望用SA612把分别为6.5MHZH和6.3MHz正弦波混频,再通过低通滤波器,得出一个200KHz频率的正弦波,但是现在输出的波型很古怪,频率只是本振的6.5MHz,两个频率不知道怎么混出来,请做过混频的高手提点一下。

网友A:
滤波器又问题吧?经过低通滤波器还能输出6.5M???

网友B:
射频泄露嘛

两个原因
1 隔离度不足
2 LO直流耦合

楼主:
输出只有一个频率波形,而且被抬高5伏。莫名其妙。

我的本振信号根本没有作用,输出的信号只是一个频率,请问本振输入该怎么处理。请教一下,很急。

网友C:
给点建议

用频率计量的频率吧?用示波器看看吧,如果工作正常的话,你说的6.5M的信号的包络应该是200KHz,估计是你的滤波器效果不好吧,收音机里面滤450KHz的中频是用的陶瓷滤波器的。
以前也用过SA612,本振是按参考电路接的晶体,6、7脚的信号幅度是相当的弱,几乎看不出来,开始还以为没工作。

楼主:
谢谢佳人难再提,但是还有问题。

我的输入都是正弦波发生器的信号,输出的波形根本跟本振输入没有关系,佳人难再提能跟我说说你们的做法吗。感激!

网友C:
好的

我是用的芯片文档上的参考电路,构成晶体振荡器作为本振,不过你是用的信号发生器产生本振,那可以从第6脚用电容耦合进去,你是这样用的吧。

楼主:
问佳人难再得

没有,我没有从六脚用电容耦合,直接接入信号发生器,但是六七脚之间接一个电容耦合,不知道那里出问题了,输出的波形被抬高了6伏左右,1,2脚的波形也抬高了1.5伏左右,你们也出现这种情况吗。

网友C:
为什么不用MC1496呢

混频用这个比较方便的,课本上都把它当例子讲。你直接用信号发生器接到6脚,可能会影响芯片内部的偏置,最好用电容隔直,还有信号幅度不能过大的,乘法器要工作在线性范围内输入信号不能太大的,否则波形会严重失真的。

楼主:
再问佳人难再得

你们当时做的时候是用频率多大的信号进行混频啊,我现在输入的信号的峰峰值为2伏左右,这是我的正弦信号发生器的最小值了,sa612的7脚要怎么处理吗。

楼主:
调整本振输入后

我把LO的输入峰峰值调整到标准的200mv到300mv之间,发现5脚输出的波形频率还是RF的输入的频率,波形依然被抬高5伏,LO的频率根本没有混进,请问佳人难再得,RF的输入的幅值有没有限制,1,2脚的波形是不是也会被抬高。谢谢啊

网友D(2021-05-14):
引用 楼主:
我把LO的输入峰峰值调整到标准的200mv到300mv之间,发现5脚输出的波形频率还是RF的输入的频率,波形依然被 ...

你好,这个问题最终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