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的问题

楼主(2008-03-05):
四个LED集成到一块~这样的LED叫什么名字~ 四个LED都只有公用输入~那这样的LED可以用一个74LS47来作译码跟驱动么?
如何来实现?

网友A:
你说的这种属于动态驱功数码管,用1只74ls47,加4只9012可驱动

窝在这里 → http://www.l**/Chinese/digit/four.asp
蓝色数码管                 9款
白色数码管                 2款
一位数码管                29款
二位数码管                20款
三位数码管                14款
四位数码管                18款
五位数码管                 1款
六位数码管                 1款
笔段组合式数码管          10款
常见问题

       型号             8字高度                 图片            尺寸          规格           备注
  JM-S02541A-B    0.25英寸 / 6.20mm          36×11       规格书   时钟点亮
  JM-S02541C-D    0.25英寸 / 6.20mm          36×11       规格书   时钟点亮
  JM-S02841A-B    0.28英寸 / 7.10mm            32.2×10.2  规格书   时钟点不亮
  JM-S02841C-D    0.28英寸 / 7.10mm            32.2×10.2  规格书   时钟点亮
  JM-S03047A-B    0.30英寸 / 7.60mm             30.4×13.2  规格书   时钟点亮
  JM-S03047C-D    0.30英寸 / 7.60mm             30.4×13.2  规格书   时钟点亮
  JM-S03047E-F    0.30英寸 / 7.60mm              30.4×13.2  规格书   时钟点亮
  JM-S03641A-B    0.36英寸 / 9.20mm             30×14        规格书
  JM-S03641C-D    0.36英寸 / 9.20mm             30×14        规格书
  JM-S03941A-B    0.39英寸 / 9.90mm        40×14        规格书   时钟点亮
  JM-S03941C-D    0.39英寸 / 9.90mm        40×14        规格书   一侧PIN
  JM-S03941E-F    0.39英寸 / 9.90mm         40×14        规格书   一侧PIN
  JM-S03944A-B    0.39英寸 / 10.00mm      40.18×12.8   规格书   温度点
  JM-S04041A-B    0.40英寸 / 10.16mm     40.5×16     规格书   时钟点亮
  JM-S04042A-B    0.40英寸 / 10.16mm  39.5×18     规格书
  JM-S05241A-B    0.52英寸 / 13.20mm  50.8×17.5  规格书
  JM-S05641A-B    0.56英寸 / 14.20mm  50.4×19     规格书
  JM-S05641C-D    0.56英寸 / 14.20mm  50.4×19     规格书
  JM-S05643A-B    0.56英寸 / 14.20mm  50×19        规格书   时钟点亮

蓝色数码管

     型号        8字高度                   图片                                            尺寸           规格书
JM-S03621BB  0.36英寸 / 9.20mm                                       15.00×14.00       规格书
JM-S04021FB  0.40英寸 / 10.20mm                                      20.10×16          规格书
JM-S04031FB  0.40英寸 / 10.20mm    30.1×16           规格书
JM-S04041AB  0.40英寸 / 10.20mm    40.30×16          规格书
JM-S05022FB  0.50英寸 / 12.70mm    25.00×19.00       规格书
JM-S05611BB  0.56英寸 / 14.20mm              12.60×19          规格书
JM-S05631AB  0.56英寸 / 14.20mm    37.60×19.00       规格书
JM-S05643BB  0.56英寸 / 14.20mm    50.00×19.00       规格书
JM-S08016AB  0.8英寸 / 14.20mm                     20.00×27.70       规格书
JM-S10016BB  1.0英寸 / 25.40mm                24.0×34.0       规格书

楼主:
动态显示的原理是什么?不用写代码的~

楼主:
分时复用么?

网友A:
是的

送数据→位1选通→送数据→位2选通→送数据→位3选通→送数据→位4选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网友B:
别忘记在送数前先消隐显示.

楼主:
嗯`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