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系统地和大地的问题

楼主(2008-03-06):
   我们的仪表有一个BNC端子,有时要用示波器看输出信号,系统地(也就是电源地)和大地之间有几十伏的压差,在示波器的地(也就是大地)和BNC端子接触的瞬间有时会干扰电源电压,造成系统复位,请问各位大侠这个问题如何处理?我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才能把系统地和大地之间的压差去掉?我是否可以在BNC端子上接一个TVS管或压敏电阻到机壳上(机壳需要连接大地)?如果可以的话怎样选择参数比较合适?

网友A:
直接连在一起不行么?

网友B:
隔离变压器

示波器加220VAC/220VAC隔离变压器.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系统地和大地之间有几十伏的压差?

实际存在的电压还是感应电压?

一般感应电压的可能性较大,如果是感应电压,可以先与示波器相连后再开机。

网友D:
系统地与大地

大地=系统地完全并安全接地(排除容抗,误差2伏左右)系统接地并不能100%与大地相连,误差多少看情况

网友E:
怎样搞才能产生这么大的压差?请教了!

系统地和大地之间有几十伏的压差?

网友F:
RE:iC921

电源的线不接地~示波器的线接地~就有这样大的压差`

网友E:
一定要这样吗?

不如把两台设备的“地”接到一起

楼主:
感谢各位参与

首先,直接连接到一起是不可以的.另外我自己作实验的时候可以先连接后开机,但要求每个客户这样做是不可能的.

网友F:
RE:iC921

连一块不行`都共最低点位点了`还怎么样差生压差?

网友G:
示波器的地线不要接就行了

网友G:
我若干年前就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H:
唉... 最科学的方法是:

用差分探头
或者用两支探头,示波器的输入打到Y1-Y2档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参与

我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是要求示波器的地怎么接,也不能要求客户先接好线再开机等等。希望大家继续讨论。。

网友I:
悬空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后来我把示波器的主地(电源的地)悬空了,后来就好了,不然就会出现楼主所说的情况,有时候还会烧示波器的

网友J:
方法

1、把示波器的输入电源地线去掉。
2、示波器通过隔离变压器接市电。

楼主:
谢谢大家热心参与

我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是要求示波器的地怎么接,也不能要求客户先接好线再开机等等。希望大家继续讨论.

我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是要求示波器的地怎么接,也不能要求客户先接好线再开机等等。希望大家继续讨论.

网友K:
你们的仪表要使用三脚插头,中间接大地。

楼主:
欢迎大家继续讨论

楼主:
自己顶,欢迎大家继续讨论

自己顶,欢迎大家继续讨论